今天的试飞录象

楼主(2005-10-03):
402滑翔机,380电机,8.4V600mA镍氢电池。

不太顺利,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DC拍的,MOV的格式,不能看的需要下个插件)

起飞撞树。ftp://5irc:5irc@5irc.com/tree.MOV

起飞不成功变成降落。ftp://5irc:5irc@5irc.com/land.MOV

网友:
我怀疑你出手速度不够

由于下滑建立了速度,撞树之前其实已经能飞起来了。

网友:
有两个严重问题:  ..1,场地太差,太窄,障碍物多, 极不适合新手,又容易飞丢掉就心痛了。,,,,,,,,,2.手投起飞出手速度不够!!要助跑速度大于20码,用最大力气水平投出去,一定要水平投出,同时加满油门让它飞出20米左右在放平油门,这样飞机高度就升上去了,

网友:
速度不够~

而且看录象里面,投飞机的人手拿的地方起码在重心后面将近10CM!而且鸡头还上翘。402起飞应该用手捏住机身上机翼第2根杆子的位置往前快跑5米以上,水平送出。这飞机设计好象头有点轻,不需要设置平尾补偿了,起飞时别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