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 来侃侃??

楼主(2005-10-03):
请问 第一次冲 用不用像手机那样 冲12小时啊
还是冲到绿灯亮起来为止啊 如果正负极接反了 会发生什么情况啊 仅仅是指使灯不亮 还是其他什么现象 还是很危险????
谢谢 帮帮我 好吗?

网友A:
锂电池充电器都会自动停止充电,一般比计算出来的理论充电时间多个50%肯定就充满了。不必像手机电池那样,其实手机电池也没必要那样。
有的充电器绿灯亮了并不意味着充电结束,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正负极如果反接,其后果取决于充电器,好的充电器会报警,
差的充电器两样一起报销!会很危险。
新电池头几次循环注意不要放电过猛,放电到容量的60%就停下来,不要贪飞!
等电池充分激活以后可以放电到80%,不要做深度放电,锂电很脆弱!

网友B:
楼主 教你一个诀窍!
离电池最好用平衡冲电器 浅冲浅放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