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坏了,谁能救救我!

楼主(2005-10-04):
小弟有一个青鸟BMS-371
舵机
一个,一直用在3d上的,今天开机发现它一直转到死点后就滋滋的响。而且在重新用手复位后开机还是向一边转到死点。请问各位这个舵机是不是坏了,能怎么挽救一下它的生命啊,我都快急死了。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A:
先把这个舵机换到别的通道上试一试,要是还是这样就是舵机坏了
要是好了,就是发射机上的这个通道的电位器坏了
要是是舵机坏了,也是舵机里面的电位器坏了
自己拆开研究下电位器,焊焊,看看有没有断开的地方 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大,就是舵机的问题了,别的舵机在这个通道上很好。可是舵机太小,就没看到电位器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