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可以用在雷虎50上吗?

楼主(2005-10-04):
FF6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雷虎50上?套装的4个148舵机不知道行不行?老鸟们拿个意见,先谢谢了。
如果不行就只有再买个FF9了。

网友:
可以用,只是力量不足,飞3D的话吃力,最好用FF9或9X2,并选配5252或8301等大扭力数码舵机(至少主距舵机得用)

网友:
遥控用来飞航线什么的没有问题的

如果准备 特技飞行遥控就比较勉强,曲线点太少了。舵机的哈是普通飞行勉强可以。但是螺距舵机得换(9402。。。。)

网友A:
不值!

ff6=1800
ff9=3200
3200-1800=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6=1800
ff9=3200
3200-1800=1400

FF6不值 ,还是FF9不值?

网友:
我用的FF6我觉得够了,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倒飞呢,到时控都烂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练悬停可以的,啥都不用换。
做动作就要注意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