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有轻微点头

楼主(2005-10-04):
前一会 皮带断了 一直没飞 现在皮带有了 带槽的压带轮也有了 装好了后 飞起来有点头现象(头和尾 一前 一后的抖 ) 不知道各位遇到没

网友:
是不是转速不够:)

网友:
应该是虚位造成的吧!

网友:
可能有双桨.我朋友的也出过这问题就是双桨造成的.

网友:
桨做动静平衡了吗?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都应该不是的 以前我飞机双奖也没这样过 转速也是很高了 我在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最好代换一下试试,最大的可能依次是:尾桨轴轴承,尾驱动轴轴承,主轴轴承,变距环轴承。

楼主:
在弄一下

楼主:
看了一下台湾的贴子 换了大桨的橡胶圈 好了 应该是这个胶圈没上好 大桨没得到缓冲 所以。。。。。。。。下次有朋友点头 应该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说得现象还是双桨哦!不过不是因为桨没有做好动平衡导致而已。
影响十字盘运动多半和iceman说得类似,轴承需要经常上油方可包装稳定顺畅。但我不知道一般润滑油是否有腐蚀金属的负面影响。

网友:
点头一般都是大浆横轴部分减震橡胶有问题,判断标准---用ABS塑料浆换上去看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是橡胶的问题了!

网友:
把主浆螺丝上紧点看看?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 就是横轴的胶圈没缓冲到大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 就是横轴的胶圈没缓冲到大桨

不错啊!压带轮工作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压带轮工作得怎么样啊?

工作良好 在不怕跑偏了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