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小龙摆尾.请帮助

楼主(2005-10-04):
我的小龙在练习悬停时,出现以下怪现象,动升降舵时尾巴会摆几下,不动就正常了,动副翼时遇尔会出现,摆几下就又正常了.反复调整多次都没用,换了尾桨变距组以及提高转速后情况还是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我用的是gy401+hs56
电机
和电调是亚托原装的.机身是碳纤的ccpm斜盘+hs55,桨是315木桨,摇控器是9x2,接收机是R770S.
401上的延迟调的是25
舵机
行量是100.
俺是个初学者,请高手们帮助.

网友A:
是不是有侧风?

楼主:
没风.在家里飞的.

楼主:
轻轻动一下方向舵,也要摆几下,跟着就正常了.

网友B:
去掉电机做静态测试,看看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C:
楼主401的敏度设的是多少?

网友C:
那可能是敏度低了八!我一般是85%!如果80%有时候会有楼主的情况!

楼主:
在鸿飞模型的指导下问题以得到解决,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说来听听?

楼主:
尾桨变距组虚位过大.更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