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造飞机,kt板

楼主(2005-10-04):
嘿嘿,在论坛上潜水有几个月了,前几个星期买了张kt板
准备造飞机了
哈哈 不造3d机哦
这是我的第一架飞机,所以要求很简单,能飞起来就可以了
在造前有两个180电机,和配对的桨,就准备造双发的 哈哈
构思了上午几个小时,中午就开始动手了

楼主:
翼展900mm
翼玄150mm
中间加一根2mm的轻木片 竖着用502粘,发现502有腐蚀,不敢用多,隔一段点一点
先挖一条槽,固定轻木片

楼主:
准备做翼柱

楼主:
削好的翼柱

楼主:
粘好了
用的白乳胶,干得比较慢,但干后强度还可以

楼主:
今天就做到这里,明天工作,有时间在接着做
两个180电机好像动力不够,
现在在考虑380加减速组做动力
嘿嘿
机身还没做,还可以随时在设计

网友:
看不见图

楼主:
刷新下可不可以看到啊
在图上点右键 点显示图片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就做到这里,明天工作,有时间在接着做
两个180电机好像 ...

我没有看到图
不过380减速太重了,而且一只380的效果不如两只好一点的180。
看你的数据,我觉得这个飞机的重量应该在400克以下比较好。

网友:
终于看到几个图

不过KT蒙板的机翼不需要这么多的翼肋啊

网友A:
皮撕掉,否则目前你的机翼重量就超过60g了,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可能有点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撕掉,否则目前你的机翼重量就超过60g了,

他的板子看起来应该是薄皮的,去皮减不了多少重量,倒是强度会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可能有点重了

重是肯定重了。
KT结构是不需要这么多翼肋的,对于KT硬壳结构来说轻木梁也不是必须。

楼主:
60g? 我没有秤可以秤啊
但是比一个180电机轻三成左右吧
我的kt板是那种很轻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里面感觉和泡沫塑料的材质一样
不重,翼梁多 但是很轻啊
那么多的翼梁是用不到机翼面五分之一的kt板削成的
明天去买点吹塑纸,当蒙皮用
还没决定要不要做副翼,在犹豫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60g? 我没有秤可以秤啊
但是比一个180电机轻三成左右吧
我的kt板是那种很轻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里面感觉和泡沫塑料的材质一样
不重,翼梁多 但是很轻啊
那么多的翼梁是用不到机翼面五分之一的kt板削成的
...

感觉那样做结构强度很浪费的,整个机翼的受力几乎完全靠那根轻木粱承受了。如果用KT做机翼的上表面则大部分力由上翼面承受。下翼面强度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为什么是上表面承受压力呢?下面就没有吗?升力是由上下表面的压差产生的,应该是上下表面都受力啊。以前的轻木做的凹凸翼形,下面挖空是为了减轻重量,但肯定比相同上翼形的平凸升力小吧,是不是这样。
我做的是平凸的,因为不是做3d机,所以希望同样的面积产生的升力越大越好,就选择了这种,另外机身会做得尽量减小阻力,这样对电机推力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轻木做的凹凸翼形,下面挖空是为了减轻重量,但肯定比相同上翼形的平凸升力小吧,是不是这样。我做的是平凸的,因为不是做3d机,所以希望同样的面积产生的升力越大越好,就选择了这种,另外机身会做得尽量减小阻力,这样对电机推力要求不高。

理解错误,我说的不是升力。
飞行中,机翼有两端向上弯的趋势,机翼上表面(承力外壳)或者是翼梁的上边受到的是沿翼展方向的压力,而下面受到的是沿翼展方向的拉力,所以KT或者泡沫飞机折翅无非两种情况:下面断裂或上面褶皱。下面的抗拉强度很好解决,胶带足矣,上面的抗压却不好解决,需要用能承力的刚性结构或者大梁。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轻木做的凹凸翼形,下面挖空是为了减轻重量,但肯定比相同上翼形的平凸升力小吧,是不是这样。我做的是平凸的,因为不是做3d机,所以希望同样的面积产生的升力越大越好,就选择了这种,另外机身会做得尽量减小阻力,这样对电机推力要求不高。

我没有遇到过轻木机翼为了减重而下面挖空的情况。
对于单层板结构的机翼,做凹凸翼型是一般为了在简化结构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升力系数和刚性;
对于框架结构的机翼,凹凸翼型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升力系数,往往用在低速的、竞赛留空时间的机型上,如牵引滑翔机、橡筋动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