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里面的悬停,转向练习是灰的,点不了。怎么办?

楼主(2005-10-04):
xtr里面的悬停,转向练习是灰的,点不了。怎么办?

楼主:
还有摔机以后,电脑停顿太长时间了,怎么办?这点感觉不如G2.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里面的悬停,转向练习是灰的,点不了。怎么办?

先停止目前的飛行模式!即可再開啟其他要練習的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摔机以后,电脑停顿太长时间了,怎么办?这点感觉不如G2.

你可以把间隔时间设置为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间隔时间设置为1秒.

谢谢,悬停模式可以了。
但是坠机以后好像电脑死机一样,至少停顿30秒,我都设置1秒了哈。系统自动设置2秒也不长啊。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