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的问题!

楼主(2005-10-05):
请问各位大哥,我下载的G2安装好了就可以用吗?需要硬件狗或者什么接口什么的?我不是太懂,请教各位大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自己不会做的话,就买成品加密狗和连接线.

网友B:
你有摇控器吗?没有的话,买个旧的便宜货,照我的贴去改一个就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