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性骨折”还有救吗?

楼主(2005-10-05):
“粉碎性骨折”还有救吗?看了图再回答!谢谢!

网友:
理论上有救
实际上你救了它跟自己做一架差不多了……

网友A:
你的飞机保证不光是炸的,肯定被鸭子给踩了,看来还是母的水鸭子,不好办了。但是还有唯一的办法可以试一下,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踩你飞机的鸭子抓住,将它活拔毛,将毛放在一边备用,将无毛的鸭子用细绳捆住,只留鸭脖子和鸭头可灵活运动;
  第二步,找来几块石头围成一个环型,先把鸭毛放入,再把被踩坏的飞机放在鸭毛上,最上面放无毛鸭,这时鸭子会向你求饶,你不要理睬它;
  第三步,用打火机将鸭毛点燃,这时鸭子会用鸭嘴极其迅速的将飞机修好,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掌握火候---当飞机刚一修好就迅速将火熄灭.........。

网友:
广东话"医翻晒药费"

网友:
点火,烧了

网友:
炸得很有水准,肯定是接地以后还以横滚姿态滑行一段距离,不然的话不可能机身侧板没断裂而机翼折断。

网友:
起落架、平尾、头罩、油箱可用,其他的得重做。

网友:
知道为什么空难少有幸存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02泡!

网友(2006-04-16):
引用 网友B:
用502泡!

你真是太神了,你试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保证不光是炸的,肯定被鸭子给踩了,看来还是母的水鸭子,不好办了。但是还有唯一的办法可以试一下,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踩你飞机的鸭子抓住,将它活拔毛,将毛放在一边备用,将无毛的鸭子用细绳捆住 ...

猛男你太神了,你肯定试过吧?

网友:
看不到图了....

网友:
红X,怎么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保证不光是炸的,肯定被鸭子给踩了,看来还是母的水鸭子,不好办了。但是还有唯一的办法可以试一下,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踩你飞机的鸭子抓住,将它活拔毛,将毛放在一边备用,将无毛的鸭子用细绳捆住 ...

真有创意~~

网友:
~!~

倒点油在上面~~~一把火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