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螺旋桨规格

楼主(2005-10-05):
通过在论坛的学习知道了下面这组螺旋桨数据中的10.5X 7.7等前面指是直径,后面是螺矩,单位是英寸。

10.5X 7.7 :(40~46/2C)
11X7.7 :(46~61/2C)
11.3X8.2 :(61/4c,46~61/2C)
11.5X9.2 :(61/2C)

            问:
1、括号中的数据代表什么?
2、我在一些网站看到标著着如1047、7060的螺旋桨,那这些数字又代表什么?
3、还有,那多大的飞机配多大的螺旋桨有什么要求?是否有相应的计算公式?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在论坛的学习知道了下面这组螺旋桨数据中的10.5X 7.7等前面指是直径,后面是螺矩,单位是英寸。

10.5X 7.7 :(40~46/2C)
11X7.7 :(46~61/2C)
11.3X8.2 :(61/4c,46~61/2C)
11.5X9.2  ...

1、10.5X 7.7 :(40~46/2C),前面的没什么疑问,括号里面的,应该是40~46级,2冲吧,请玩油机的指正。

2、1047就是10×4.7,7060就是7×6,也就是前两位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3、这个问题很复杂,慢慢体会吧。直径越大,静拉力越高,反扭力也越大;螺矩越大,桨速度越快;直径越大,螺矩越大,所需要的输入功率越大。具体的配置难以一概而论了,一百种机型有一百种配置。

楼主:
谢谢猫大哥,真是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