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gws舵机容易坏么?

楼主(2005-10-05):
今天我的一个gws/bb带轴承
舵机
又坏了,加上这个总共坏了6个了,感觉gws舵机挺不耐用的,2个月左右就要坏一只,而且坏的现象全都一样,都是舵机外壳发热,估计是里面电路板坏了,拆开来之后,通电发现板子上那个圆圆黑色的集成块发热,齿轮,
电机
什么的没坏,可惜以前坏掉的gws舵机都是这个板子坏了,想用替代法修好都没法子!
对比很早前买的4个esky舵机,都用了块4个月了,现在都还好好的!
gws是不是电路设计上有什么缺陷啊?老是电路板坏掉?!

网友A:
你这个舵机用在什么地方?尾舵机吗?老是烧舵机是不对的 尤其是过热 要找找调试的原因啊

网友B:
陀螺的问题吧。换陀螺。

楼主:
ccpm的舵机坏了4个,尾舵机的坏了2个!
都是正在正常飞行呢,突然感到不对劲,降下来一看坏了!
这次ccpm一个舵机就是,正飞的时候感到飞机没有升力了,而且往一边飘!

网友C:
这么容易坏呀!
我买的Himark/CENTURY MC-50BB(9g舵机)还在调试阶段就坏了一个(用在螺距上),也是舵机外壳微热,正想买GWS的来试试。
雷虎 C1016微型超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怎么样呢?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D:
查过舵机行程吗?是否过大后行程受阻造成电流激增烧毁。还有什么电压范围?有些舵机不推荐在6伏电压下工作。

网友E:
检查飞机的调整,我的都飞了400多个起落了,还在服役中呢。

网友F:
如果是6克的 就不行 9克不带轴承的也不好 10克带轴承的可以 不过gws总的说来还是不错

网友G:
我的几个GWS舵机没有坏,一直都在服役中。从悬停到翻已经有200多个起落了,很好用的。
检查一下机机安装情况吧。

网友H:
6克的很容易坏,而且是短路的那种坏法,很容易烧电调的BEC,要注意!我的一个电调已经牺牲了……
9克的目前还没有坏的。

网友I:
圆圆黑色的?没有有引脚的集成块,晕,这就是环氧树脂的简易封装,这种东西的品质差,成本低

楼主:
看来还是电路板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