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想做个3D KT板机,请各位高人帮我配一下设备。

楼主(2005-10-05):
我下到了一堆图纸,我想做一个苏-26MX。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设备较合适,动力,电池,接收器,晶体,舵机,等等所有,再加个四通遥控。1000米能搞定吗?,不够再加200。
这个怎么样?我米不多,希望尽量省点。遥控买二手的怎样?我是菜鸟~~~~~~

网友:
4通遥控买二手4Vf是最经济的。

网友:
二手的4VF350-400米,电调+无刷=160-180,舵机3个正在热卖的25米一个的=75,电池大肥牛的1100MA11.1V=55米
以上共计700米左右

楼主:
谢谢了,呵呵
这是我在蚂蚁上找的看看怎样http://www.mayimodel.com/article_view.asp?id=61

网友:
呵呵  价格偏贵了

楼主:
哪有便宜的?

网友A:
老B说的是一种相对省钱的方案。
370减速也能飞,吊机不爽点。

不过有个问题想问楼主:你似乎对航模接触还不多,不知道飞3D能不能搞定?

网友:
蚂蚁的那个介绍就不要看了,错误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B说的是一种相对省钱的方案。
370减速也能飞,吊机不爽点。

不过有个问题想问楼主:你似乎对航模接触还不多,不知道飞3D能不能搞定?

3D板机做起来简单啊,我不一定要吊机先,先用模拟器飞,然后小心小心再小心,应该问题不大。还是要谢谢两位啦我现在去出图先,我这边买机身用的材料好象还停方便的,KT板,碳纤棒之类的。我会向大家多多学习的,呵呵。

网友B:
不吊的话可以考虑用有凹凸翼型的板身,会比平板的好飞一些,工艺上的差别仅仅是在机身上的开孔是弧形而不矩形。
上RCGroup上看看,有好多KT练习机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吊的话可以考虑用有凹凸翼型的板身,会比平板的好飞一些,工艺上的差别仅仅是在机身上的开孔是弧形而不矩形。
上RCGroup上看看,有好多KT练习机的图纸。

对!
工艺不复杂,升力好很多。

楼主:
今天下午去出图,跑了几个打印店,终于找到一个有那种打大图的机器的,可是居然没有Adobe Reader!只好明天再跑一趟,给他拷一个过去。店主说是30大洋/平方米,贵吗?明天看来要砍他价啦。
我去了渔具店,说是第二节卖10大洋,但太短了,有那种长的没问,估计玻璃钢的就更便宜了。我拿在手里感觉不到重量,够轻的!就是有锥度不太好。
在渔具店外边居然看到地上有根谈纤棒,不好意思没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吊的话可以考虑用有凹凸翼型的板身,会比平板的好飞一些,工艺上的差别仅仅是在机身上的开孔是弧形而不矩形。
上RCGroup上看看,有好多KT练习机的图纸。

呵呵我还是做平板的先,简单,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嘛,先弄个简单的先,虽然有图的话凹凸翼也不难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有便宜的?

蚂蚁上的那个福特巴四通好象也不太贵,335大洋会员价(没舵机的),我刚在那注册的一看定单是380?/?
别的品牌的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蚂蚁上的那个福特巴四通好象也不太贵,335大洋会员价(没舵机的),我刚在那注册的一看定单是380?/?
别的品牌的怎样?

雷达卖4VF发射机25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卖4VF发射机251元。

我得买整个遥控器

网友A:
蚂蚁那个也是单一发射机。

原配的接收机在KT 3D上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蚂蚁那个也是单一发射机。
原配的接收机在KT 3D上没用的

请教一下为什么没用呢?太重?

楼主:
跑了一中午,找了几家打印店,终于打出图来了,图很漂亮,分成两张,还得拼一下,16大洋,看店主帮我忙了半天,态度特好就没讲价了呵呵,KT板也知道在哪卖了,先买设备先。等没课了再出去买全材料。

网友C:
用3mm的KP板,再加上碳纤及玻纤加强,可用370加减速,全机可控制300g。如果是生手,装机时把舵机摇臂挂在里面的孔,等熟练了再把摇臂挂到外面。这样也可以练习3D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帮我看看这个电机接什么电调好: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414
我要个KV6600的,因为有其他用处。
都说转速是KV多少多少RPM,RPM每分钟的圈数,那KV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没用呢?太重?

实在太重了,油机或者比较大的电机上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3mm的KP板,再加上碳纤及玻纤加强,可用370加减速,全机可控制300g。如果是生手,装机时把舵机摇臂挂在里面的孔,等熟练了再把摇臂挂到外面。这样也可以练习3D了。

这年头最困难的就是买3mm的KT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帮我看看这个电机接什么电调好: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414
我要个KV6600的,因为有其他用处。
都说转速是KV多少多少RPM,RPM每分钟的圈数,那KV是什么?

KV是每伏特转数。
不知道你还准备用在什么地方呢?KV6600的电机应用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太重了,油机或者比较大的电机上才用。

哦,知道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最困难的就是买3mm的KT板了。

不会吧,我在那个打印店他就有,就是3mm的,不过我去他告诉我的另一家店,比较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是每伏特转数。
不知道你还准备用在什么地方呢?KV6600的电机应用范围不大。

我想用在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在那个打印店他就有,就是3mm的,不过我去他告诉我的另一家店,比较全的。

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福……

我在南昌,这地方小,比较好找,呵呵,在这里上学2年了,该知道的地方逛街时基本都知道了

网友D:
哪里有kt版飞机的模版?

网友:
有人要kt的图纸吗?我在Rc-Group上搜集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kt版飞机的模版?

我就用图纸贴上边切~~~~~~~~

楼主:
图纸要是会用PS改一下就好,那种大型打印机能打很长的图纸但是不能太宽,因为市面上的白纸最宽就88厘米,要打一米多的就的用那种很好的广告纸,那可是50大洋一平米,贵,但白纸的只要15--16大洋。我不会PS所以是让店主分成两半打,拼起来就有点麻烦了,早知道就让人给PS一下先,打印完就可以用了,拼起来实在麻烦。

网友B:
以前用过一种打印软件好像可以干这个不用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种打印软件好像可以干这个不用PS的

PDF格式好象只能用PS改吧,要不就用别的软件更改格式先

网友E:
呵呵!!我也正好要做!!!和楼主一样是新手!!!从你们的对话中学了不少.........
但有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6600无刷电机呢?370减速组不可以配别的电机吗?

网友E:
还有个问题,Rc-Group是什么网站??怎么搜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正好要做!!!和楼主一样是新手!!!从你们的对话中学了不少.........
但有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6600无刷电机呢?370减速组不可以配别的电机吗?

6600KV的确实有点高了,要大减速比才行。不过楼主有别的想法,也不知对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Rc-Group是什么网站??怎么搜不到呢?

www.rcgroup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00KV的确实有点高了,要大减速比才行。不过楼主有别的想法,也不知对错呢。

是啊,我想6600KV用在3D上会不会拉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正好要做!!!和楼主一样是新手!!!从你们的对话中学了不少.........
但有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6600无刷电机呢?370减速组不可以配别的电机吗?

因为我还想用在这个上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如果不能用就只好再买个低点的了,不过蚂蚁上的6600还算便宜,125元。

网友A:
KV高了,扭力小了,要用大减速比,并不会拉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高了,扭力小了,要用大减速比,并不会拉力太大。

就是说,电机功率相同但KV就是转速是可以不同的,那我可能还是买两个电机的好
我以为拉力会比较大是因为我用那个软件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电机功率相同但KV就是转速是可以不同的,那我可能还是买两个电机的好
我以为拉力会比较大是因为我用那个软件算的

关键是功率,不然你那个KV6600的带个巨大的桨飞波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功率,不然你那个KV6600的带个巨大的桨飞波音如何?
哈哈哈哈知道了~~~~~~````

网友:
很少有人用这么大的KV数值电机来玩  电机一定会爆热的

网友F:
我也做了个KT机啊~不过~图纸也是pdf格式的~不过,我比楼主幸福~因为每套图纸都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全幅的~另外一个是拆分的~
我出图时候就是用的拆分的那个pdf文件~利用中午吃饭时间,用公司打印机打了~总共25长A4的纸。。。汗~
不过切割时候比较麻烦~要先把图纸粘在一起。。。

网友A:
还是把全幅的图纸转成矢量的出图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要一些KT机的图纸,能发一些给我吗:jxxuya@21cn.com

好的,我发了啊,我是21CN的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个KT机啊~不过~图纸也是pdf格式的~不过,我比楼主幸福~因为每套图纸都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全幅的~另外一个是拆分的~
我出图时候就是用的拆分的那个pdf文件~利用中午吃饭时间,用公司打印机打了~总共25长A4 ...

我也有拆分的,我就是嫌大印完拼图太麻烦才去打印全幅的,分成两张来打,拼起来就简单一些了,如果把图纸改成880mm*XXXmm的话,就可以用一张纸打印出来。当然,排版就要变化,不然图纸的比例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全幅的图纸转成矢量的出图比较方便。

我有那个软件,还没来的及用呢

楼主:
今天买来了KT板,5mm的,7元,很轻,但坐车巨麻烦,打算用海绵胶来粘。还有碳纤维管,好贵啊,有1.2m的35元没买,机翼上用的,用两根60CM的代替了,20元;还一根90CM的20元。老板不肯讲价,就要了根短的用来接尾翼,在要了几十枚大头针用来做舵面的铰接器。

网友A:
海绵胶不好,太软。
碳纤管这个价格也太贵了。
大头针做铰链不太好吧……

楼主:
舵面铰接器

用透明胶来粘舵面觉得太难看了,又买不到铰接器,决定DIY一个,用IC卡和大头针来做。用两个就可以做一个铰接器了。副翼用四个,尾翼用2个,垂尾用2个。再改进一下就可以把舵机连杆接上面。(有虚线的那个图垂直方向上也有虚线,每注意就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胶不好,太软。
碳纤管这个价格也太贵了。
大头针做铰链不太好吧……

回的这么快,我都还没发完呢碳管用了40元,没办法了,到别的地方去买还得要车费,邮费的
海绵胶太软了就换,谢谢!

网友A:
铰链有机会买点,便宜的。
没有成品铰链之前我也用IC卡做过,两片IC卡,打一排孔,穿8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链有机会买点,便宜的。
没有成品铰链之前我也用IC卡做过,两片IC卡,打一排孔,穿8字线。

这种小东西不好买啊,腿跑断了都不知道哪有卖,你有吗?

网友A:
有啊,一块钱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一块钱俩。

呵呵,其实我最想要的是4VF 收/发,你有卖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我最想要的是4VF 收/发,你有卖的吗?

4VF是我的顶级装备

楼主:
先去把飞机切出来先,翼展120CM,长90CM。会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VF是我的顶级装备

也会是我的顶级装备~~~~~~~~,自由交易区有人卖,希望买到,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去把飞机切出来先,翼展120CM,长90CM。会不会太大?

你做3D板机?翼展120当然大了,我看他们不超过90的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3D板机?翼展120当然大了,我看他们不超过90的翼展

刚刚用了几十分钟切好,大就大了,没办法,下一个就把图纸缩小再做,我刚刚试了一下,KT板用双面胶来粘效果非常好啊强度也不错

楼主:
刚刚做了一个铰接器,效果不错啊,把胶片的一面刮花了再贴上去,很牢固,奇怪我怎么没看到有人用双面胶来粘啊?有什么缺点吗?我粘上去再强行拔下来,KT板的皮都拉掉了也没使双面胶与皮脱离啊,对,就用双面胶了~~~~~~~~~`

网友A:
双面胶在大面积的时候效果很好的

KT之间垂直粘合就差强人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在大面积的时候效果很好的

KT之间垂直粘合就差强人意了

哦,那在垂直的地方就用泡沫胶了

楼主:
我想把机翼切成两半,这样方便拆下来,宿舍太小,而且这样放假可以带回家去,我用在机翼上的碳管是两截的,在管中插根铝棒就行了。我的机机有侧板的,可以在侧板和机翼上各粘上四块打孔了的胶片,就可以用四个铝制螺栓固定了-----每侧机翼各有一个舵机。当然,侧板要粘劳。

楼主:
请问傻乎乎的猫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455这个接福特巴4VF怎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455这个接福特巴4VF怎样?谢谢!

这接收没用过不好说,用飞高的比较多。

看看danger在处理的,或许有你用得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收没用过不好说,用飞高的比较多。

看看danger在处理的,或许有你用得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了,不过我现在乱了~~~~~~~~麻烦你给推荐一套动力组,电机/调要无刷,电池晕,我跑了几个网站都没找到合适的减速器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尺度还真不好说……无刷减速的话ELE应该有合适的。外转子问问aimo和danger。或者ELE的280系列……有点贵。

网友:
基本上够用了,不过我不知道你会把整机做多重。

楼主:
400克左右

网友:
4VF也是我的顶级装备~~
支持下楼住
最近秋天了,手痒,想飞

楼主:
就差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想6600KV用在3D上会不会拉力太大了?

拉力的大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KV6600的B2040电机我也有一个,试过用GWS的6.6减速架7。4V下配9070桨飞3D,效果
不太好,电流超过17A,电机很烫。但换成8040桨飞云舞者就很舒服了,7。4V下拉力接近400克,电流不超过13A,随然电机也较热,但对于高KV的电机,完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