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9XII都是这样的情形吗(2)

楼主(2005-10-05):
我的9X如果忘记关机、或长时间不动遥杆及按键(大约20分钟)则遥控器会停止发信(现象如除下高频头),其它功能正常。关机重开也不能恢复正常工作。要使其正常工作必须把电池除下断电、重新开机。你们的9X也有这现象吗?这是否9X功能之一?

网友(2005-11-04):
我的9X如果忘记关机、或长时间不动遥杆及按键(大约20分钟)则遥控器会停止发信(现象如除下高频头),其它功能正常。关机重开也不能恢复正常工作。要使其正常工作必须把电池除下断电、重新开机。你们的9X也有这现象吗?这是否9X功能之一?

试过,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的也没有,我总是忘了关,只要有电仍然能用

网友(2006-04-18):
没有啊。我刚拿到后,连续开机测试了1个多小时(放在一边不管)。然后没有关机,再测试,一切OKay

网友:
没问题吧,虽然平时关的比较勤,但刚装新飞机调试的时候经常有很长时间开着发射机扔在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