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杆+9.6V充电电钻 能否用来启动直机?

楼主(2005-10-05):
启动杆+9.6V充电电钻 能否用来启动直机?9.6V充电电钻的转速和扭距能满足直机启动要求吗?

网友A:
我用12V的完全能,但要300多啊,贵,便宜的几次就报销了。

网友B:
对,一定要买好的!
我买的是100多的,转速不够!大概起固定翼还行!

网友C:
我试过了,不行!!!!转速不够

网友D:
這种電鉆肯定/絕對/100%不行,用來裝机還差不多.

网友A:
我用过的。都飞了20几回了,连积油都可以猛转排出,怎么不行?充电器是开关电源,充满自停,2块电池,我觉得比启动器划算多了,那种所谓专门启动器不就是个电机价格行星减速。简直暴利。

网友E:
用博世没问题,9.6V手都握不住,那个扭力叫猛啊!

楼主:
用百得9.6V充电电钻试了,转速和扭距都不够。

网友A:
楼主买12V的吧,很好用,但不能买便宜的,我开始买的便宜的18V的浙江的无牌垃圾用了10回就电机烧了。

网友F:
9.6的可以了,12v的更加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