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版双推尾变距组件的改良

楼主(2005-10-05):
因为懒得自己做零件,终于也买了个XL的双推尾变距组件,使用后发现变距环往内走不到底而且非常费力,用小锉刀小小修磨一下,立即顺畅了,而且变距的角度也大了不少,拥有XL的朋友不妨一试,改良后尾控制舵机的寿命也会得到延长的,因为顺畅!

网友:
好办法.回头试试.

楼主:
不要把孔钻大了,用圆锉修长一点就可以了。孔大了会有间隙的。

网友A:
孔弄大了的确麻烦的。锁尾效果会打折扣,建议考虑用长球头扣替代原来的短球头扣,这样同样可以改善变距效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弄大了的确麻烦的。锁尾效果会打折扣,建议考虑用长球头扣替代原来的短球头扣,这样同样可以改善变距效果哦。

这个加长球头扣方法更不好,加长后往内方向的行程缩短了,而飞行时用的最多的就是往内的行程,正飞锁尾可能都成问题的,倒飞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不错 我就是挫打了一点就有虚位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就是挫打了一点就有虚位了 呵呵

你把孔锉大了!
不要紧,上面还有一个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