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EZO 陀螺的问题

楼主(2005-10-05):
你好   PIEZO超微双感度陀螺   工作的时候  兰色的灯是不是应该是一直亮的???
为什么我的是一闪一闪的啊?     给我解释以下好吗?

网友:
如果是跟401一样的陀螺那样可能是陀螺找不到中立点~你先开发射机再开接受机这样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如果闪的话就表示没信号,要先开遥控,在开飞机

网友:
闪烁表示自检,接通电源时,请不要移动直升机,也不要立即推油门飞行,请等5-10秒,闪烁自然停止后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闪的话就表示没信号,要先开遥控,在开飞机

  你对了   我没开遥控   不好意思   让大家提我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