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JR的10S

楼主(2005-10-05):
我刚从一老鸟手上拿回了一个JR的10S.
但又发现问题了,那遥控是美国手的,就是油门在左边的.
不知能否改回日本手??怎么改??有朋友有图片吗?
谢谢!!

网友A:
改一个 应该是在系统里面的stick mod 里面 一般1就是日本手 但是你还要打开遥控器 把油门的压的钢片换到这边 油门上 这边的弹簧换到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个 应该是在系统里面的stick mod 里面 一般1就是日本手 但是你还要打开遥控器 把油门的压的钢片换到这边 油门上 这边的弹簧换到那边

朋友,有图吗?
先谢谢你!

网友A:
没图 但是如果你自己进入系统模式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但是如果你自己进入系统模式就可以搞定

我是指油门的压的钢片换到这边的图片

网友A:
这个就2个螺丝 一下了就换了 就是说左手下钢片 右手下弹簧 然后换在右手钢片 左手弹簧 就ok 这样油门可以到底 左手也是中位的舵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2个螺丝 一下了就换了 就是说左手下钢片 右手下弹簧 然后换在右手钢片 左手弹簧 就ok 这样油门可以到底 左手也是中位的舵杆

已经搞好了,谢谢!
等一下试了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