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镍氢GP1600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5-10-06):
我一直用智能充电王充电:串联8节用于发射机上,但充电我就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流?8节要冲多长时间?因为今天我用1。0安培的电流很快就满了,但电池滚烫,而且橙色的包皮有点泛黑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用GP1600的电池的,我用120MA充,用了快3年了,目前充满后电压(JR发射机显示)11。6V,大概可以稳定工作3个小时后降到9。6V,然后我就换电池了,不敢电压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智能充电王充电:串联8节用于发射机上,但充电我就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流?8节要冲多长时间?因为今天我用1。0安培的电流很快就满了,但电池滚烫,而且橙色的包皮有点泛黑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先谢谢了

充电的电流大小和你串联几节电池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要知道电池的容量是多大就可以了呀!
如果自己的时间非常的充足的话,用0.2C充电6.5小时是比较好,如果想充快点用0.5C或是1C都可以的
那要控制充电时间了!

网友:
我一直用充电宝来充,一次要16小时!不过据说这种慢充可以保护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