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磨车座如何?

楼主(2005-10-06):
大伙们给些提意,谢谢!

网友:
精神可嘉,意义不大

车模直接在车上磨合就行,空转对发动机未必有好处,小心爆杆

网友:
如果经常有新发动机要磨,做个好的平台还是必要的,
如果偶尔磨床,我也觉得在车上磨就可以了^_^

网友:
空模的磨车还得配个大点的螺旋桨,这个虽然我没玩过但也应该是一个原理吧,还有这个最好要夹到老虎钳上吧
版主,我说的对不?: )

网友:
这样磨车不行啊,建议磨车时安装一片合适的螺旋桨,一来给发动机带负载,二来可以散热!可参照一下这个:

网友:
而且会有很大震动,损坏发动机。

楼主:
最主要车的发动机上不是有个离合器吗,发动机工作时如果带动它不是也能算负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车的发动机上不是有个离合器吗,发动机工作时如果带动它不是也能算负载了。

负载太小,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