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球头

楼主(2005-10-06):
先做一个刀架
1:车一根刀架的心轴

2:在头上钻个空

3:心轴做好了

4:车心轴尾部固定套

5:钻孔

楼主:
6:钻锁紧孔及攻丝和把手孔及攻丝

7:做好了是这样的

8:找一段铜管,长度与心轴细的那段相同,内孔与心轴大小一致,注意:内孔最好用绞刀绞一下,与心轴要严密结合,还要转动灵活

9:车刀杆

10:在头部取角度钻孔(大概10度)

楼主:
11:别忘了钻锁紧车刀的孔。铣一个小平面,防止车刀杆转动

12:好了

13:组装

哈哈!可以准备车球头了

网友:
好像未完待续

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车球头了——
1:材料(铝)

2:车出球柄

3:画出中心线。L=D+√D2+d2/2  L:球头部分的长度   D:球头直径  d:球头柄的直径

4:量出车床轴的中心高

5:以车床轴的中心高来定位车刀的心轴的中心高(很重要,这关系车的球头是否圆,一定要准确!!!)

6:锁紧刀架

楼主:
7:车刀要紧合在中心上

8:先车两端,车出大概。转动刀时一定要慢,左右转动。

9:精车。动作要慢,这样车的才够光滑。

10:完工了!!!

网友:
老兄好手艺!
我用圆的油石条夹铣头上,用高速钢磨制的成型刀,也很好用。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确实有实用性,如果说每个人都能象楼主一样,拿出这样好的经验技术我想超过日本............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语
这种球头车刀架结构简单,制作工艺不复杂,材质要求不高,很容易制作。刀架的各部分尺寸依据车床的刀架尺寸而定,合适、好用、灵活就行。刀:用6mm圆型高速钢磨制(也可以用6×6mm的方形)。如果车比较硬的材料,要用刀杆焊一个合金的刀片,然后磨成。刀架心轴的转动铜套可以做一个长方形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固定在车床的刀架内,以提高稳定性(现在这样固定,车软的材料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俺是个机械加工盲,这样的球头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不过的确车得很漂亮,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俺是个机械加工盲,这样的球头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不过的确车得很漂亮,PF!

很多地方可以用球头的。比如:车床上的各种锁紧板杆头上,用球头的就很顺手。铣床的Z轴给进板杆上,等等!

网友B:
pf

俺也来拍拍马屁啦,确实是很佩服。本来打算买台车床,看来还是免了。有活就请各位高手车得了,我看起来是学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拍拍马屁啦,确实是很佩服。本来打算买台车床,看来还是免了。有活就请各位高手车得了,我看起来是学不会了。

其实动手的乐趣多多,大家都是由不会到会的,只要你有心,没有你学不会的!

网友C:
支持!问一下能搞不锈钢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拍拍马屁啦,确实是很佩服。本来打算买台车床,看来还是免了。有活就请各位高手车得了,我看起来是学不会了。

请别人做,就感受不到DIY的那份成就感,和乐趣了!! 自己做得越多!自信心会越来越强的

加油啊,大家都是业余玩玩,有困难就说,大伙都会帮忙的

网友:
一个大假没来,哈哈 看到 pzh-lhl 老大的成绩了!先加精红包送上!!!

终于又看到这么好的帖子了!

图片详细,介绍清楚,咱们板块又多一员虎将啊

clw -20 原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问一下能搞不锈钢什么的吗?

换合金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