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6000SUPER"控T-REX450X

楼主(2005-10-06):
菜鸟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
"RD-6000SUPER"控T-REX450X(CCPM)
如何设置
遥控器
?(是 CP3B 吗?)
舵机
如何连接?
TREX450XL-SP-XTR-dereklai
模拟器
用RD-6000 SUPER怎么玩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RD6000 对CCPM的支持是不错的 但是具体选择那种方法 你要看手册了 因为我没有见过CCPM的450 不好乱说。
舵机这么接:
1通道 升降
2 副翼
3 电调
4 陀螺仪
5 空闲
6 桨距
模拟器没有玩过 XTR 不好乱说。

网友B:
按说明书接舵机,然后多试几次,有些通道可能被你反向了,认真看看图示,如果还不行找人帮忙,如果没人帮忙,那自己一个人劝你可以考虑放弃(不是打击你,玩电直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连这个都没法自己调,会浪费钱的)

楼主:
已经搞清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