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用普通车床车出抛物面?

楼主(2005-10-06):
如题!如果用数控车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有没有办法用普通车床车出内抛物面或外抛物面?如何处理?

网友A:
高手可在车床上加工出球来!!!

网友B:
用普通车床车出内抛物面或外抛物面的方法:
用靠模
高兴说的球可以用旋转车刀架的法子

网友B:
就是说工件旋转,车刀架沿着工件旋转

楼主:
靠模是否要对车床进行改造?还是有专用的车床?

网友B:
靠模不需要对车床进行改造
那是车床的附件

网友B:
没有专用的那种车床
就一般的
上个靠模就可以了

网友C:
放大假好多天没来,^_^
用靠模法可以加工

楼主:
140或者C2能上靠模么?

网友B:
没用过,8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是可以滴。。。

网友D:
直接找块大锋钢,然后线切割出抛物线当刀头.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