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各位高手给看看,还能怎么改?

楼主(2005-10-06):
1/5的越野车,模型展上买的,前进时前灯亮,后退时尾灯亮。后轮驱动,带差速锁。价格370~我刚又把装我车上的LED灯DIY加上了1组。供电
电池
是12V、1.9A的,正好接LED灯。这车比一般的遥控车都大,很虎人,撞上很疼。开起来,可作360度调头甩尾。下一步打算把再加一组LED白色大灯。原车好像是540
电机
,如果可能想再换个更快的马达。里面空间很大,高手给看看还能怎么改?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1:08 审核通过

网友A:
轮胎是橡胶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B:
可惜是2驱的

网友C:
带差速锁???怀疑!是带差速吧?
这车多有多长?没有参照看不出来,呵呵。电机可以试着换个更好的,避振如有可能也换一下。
这车是怎么转向的,是舵机还是电机

网友D:
我都有部~行得像个龟龟~我买了才180元呢~

网友B:
什么叫差素锁?

网友C:
差速锁也叫“汽车驱动桥上的锁止机构”,当一个驱动轮打滑时,用差速锁将差速器壳与半轴锁紧成一体,使差速器失去差速作用,可以把全部扭矩转移到另一侧驱动轮上。

网友E:
这个是玩具。

网友F:
玩具好看,呵呵,能改估计稳定性也不一定好

网友G:
玩具就是 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