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电机改造小电直的动力爽飞

楼主(2005-10-06):
第一架是国产的MS700,用的是22锭子的CD电机做的无刷电机,KV3200,25克,配合14T的小齿,VK 10C 1600mAh 11.1V锂电池组,起飞重量360克,4.6-4.8A左右的工作电流,可以连续悬停飞行20分钟以上。曾经试用过一组1300mAh的垃圾锂电池组,悬停飞行了16分钟。辉盛的5克电机,18A电调,亚拓400陀螺。

    中间的混控是飞达的机身,佳宝的脚架,设备是飞达混控,GWS的舵机 陀螺。用的是20锭子的CD电机做的无刷电机,KV2200,重量23克,配合10T小齿,用SONY 1300mAh 11.1V的垃圾锂电池组,4A左右的电流,可以连续悬停飞行20分钟左右。用的是辉盛18A电调。调试很关键,主电机要和尾电机配合好了才有好的性能。可以在尾电机的电调输入端串接1N400X的2极管降压,降低尾电机的工作温度。飞达串混控1-2个,雷鸟混控可以串3-4个,控制在电池末端还可以很好锁尾就可以了。对尾电机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帮助。

   最右边的是全套雷鸟的机体 混控 陀螺,辉盛的5克电机,18A电调 。用的是20锭子的CD电机做的无刷电机,KV2950,重量22克,配合10T原配小齿,用垃圾的SONY 7.4V 锂电池组,起飞重量260克,4.8A左右的电流,可以连续悬停飞行8分钟以上。调整很关键,这组电池,如果出现双桨,1分钟都坚持不了。1600mAh  7.4V 垃圾锂电池组可以连续悬停飞行20分钟左右。电压低的好处是连续飞行尾电机的温度是温温的,绝对不会有烫手的感觉,尾电机可以使用很久很久。

网友:
我的ms700电机和齿轮寄过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架是国产的MS700,用的是22锭子的CD电机做的无刷电机,KV3200,25克,配合14T的小齿,VK 10C 1600mAh 11.1V锂电池组,起飞重量360克,4.6-4.8A左右的工作电流,可以连续悬停飞行20分钟以上。曾经试用过一组13 ...

老大,可以向你购买ms700能用的电机和齿轮吗?行的话请报价。

网友:
真不错!我还有个cd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一般玩家没有工具是改不了的,还是省心吧。

楼主改裝 CD电机的效率的确是高,就像吸血鬼一样把电池的能量统统榨光,一点也不浪费 这点是成品电机无法与之相比,而且重量特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可以向你购买ms700能用的电机和齿轮吗?行的话请报价。

我也想买个esky 3d 或者佳宝能用的,kv3000的含齿轮,不知道能否卖个成品给我

网友:
能说说电机怎么改的?

有卖的吗?

网友:
能帮我搞一个亚托上能用的吗?

网友:
请教楼主

你的电机的KV值是如何计算或测量的呢?
我也是用自制的cd无刷飞我的雷鸟、ms700和CC电直的,但是电机都是凭感觉绕线的,也不知道KV值是多少。

网友:
昨天用这架MS700,飞航线,爽!!!

网友:
3架,那架要出的话通知我.我就喜欢不用换尾马达的小电直.

网友:
楼主能卖几个无刷给我吗

网友B:
今天你为ESKY CP2 换无刷,试飞成功,说说感觉。期待早日研究出450用的高效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你为ESKY CP2 换无刷,试飞成功,说说感觉。期待早日研究出450用的高效无刷。

    今天用esky3D试飞了2205的CD电机,KV3200的,配10T的小齿,动力性能很好,电机温度只是温热,起飞重量395克。原用的是傻猫的280有刷电机,10T小齿,悬停3分钟电机烫手了。不过动力是比370的要好。目前我做过的试验,起飞重量在450以下的小电直,用单锭子20-24mmCD电机可以有很好的效率性能,2004 KV2200的电机,10T小齿,在雷鸟起飞重量290克上测试,电机最大输出时,电机效率在83%以上。用外转子的电机飞小电直,最大的好处是电机重量轻,温度低。从我的测试来看,配置合理时,外转子电机效率要比转芯的电机要好一些的,配合普通的18A无刷电调,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了。

亚拓450级别的电直就比较麻烦了,起飞重量一般都在650克以上,需要用2个以上的锭子,电机需要有连续工作150W以上的输出功率了。正在做试验,估计下周可以有结果了。

网友:
今天用在ms700上飞了一会,的确是好电机。搭配14T齿轮的动力与华迈B2015电机相当。
但发热很小,电机和电池都微温。

网友(2005-11-16):
引用 楼主:

    今天用esky3D试飞了2205的CD电机,KV3200的,配10T的小齿,动力性能很好,电机温度只是温热,起飞重量395克。原用的是傻猫的280有刷电机,10T小齿,悬停3分钟电机烫手了。不过动力是比370的要好。目前我做 ...

老大有空帮我做个CD尾电机,跪谢了!要拿来直接就可以上螺丝安装那种,呵呵!就不要挣俺的钱了,收个成本吧!雷鸟电直上用的,谢谢!连螺丝位置都要有啊,我直接上就可以了,我这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esky3D试飞了2205的CD电机,KV3200的,配10T的小齿,动力性能很好,电机温度只是温热,起飞重量395克。原用的是傻猫的280有刷电机,10T小齿,悬停3分钟电机烫手了。不过动力是比370的要好。目前我做 ...

啊呀!那E-SKY 3D是我的,我有发言权
在有刷电机之中,傻猫的S280BB不错,重量比370电机多那么一点,配12T齿轮测试,悬停油门电流才4点多

后来换了楼主DIY的CD电机,调整好后感觉动力不错,飞行时间长,而且飞完了一块电池,温度很底.辉盛的电调其实也挺好用的,只要会配合.

不足的是3200KV+10T的电机对于E-SKY 3D来说太暴了一点,导致飞行时不是很稳,若是配的电机KV再低那么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下要怎么改,我这有个旧光驱,请问这个电机怎么拆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