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颜的电池7.2V 3000的,用海波星充电器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5-10-07):
标称充电电流400毫安,10小时是否正常,是否过充。

网友:
t=n*c/i
c是电池容量,i是充电电流,n是个效率系数,取1.3-1.5。

网友:
n取1.2左右比較合適!

网友:
N值对于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取值.
同时也要考虑电池的标称容量一般要比实际容量大一些,呵呵.

网友:
老颜的电池很经用的!我一般都用两块电池的!原配的和老颜的电池各一块!

楼主:
那就是9小时了。

网友:
差不多吧,其实也没必要把握那么准确,咱又不是去和人家比赛去 :-)
应该买个更大电流的充电器,要不等的太久

网友:
卖个充满自停多好

楼主:
我自己有一个 空载输出11.5V 3A, 标称 7.5 1A的,充4小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有一个 空载输出11.5V 3A, 标称 7.5 1A的,充4小时吧。

兄弟,空载输出11.5V 3A??????空载有电流????

楼主:
我没有串着试,就量了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