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在玩先豪的油房车?

楼主(2005-10-07):
大家伙有多少人在玩先豪的油房车呀?
我的车是2002年买的(就是刚到深圳工作时买的),现在已经玩了三年多了。车况还非常好,还过的零件都是正常磨损的。虽说国产车质量比不上进口车,但我觉得是一分钱一分货。再说只要合理的调教和维护,国产车也不比进口车差多少。只要大家都支持国产,国产才会有进步的市场和可能。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而已,我也只是个菜鸟。我也不是先豪或其它的国产车的托儿,本人在深圳富士康混口饭吃。
[/img

网友:
你是休斯的同事?

楼主:
是,你是休斯的朋友吗?

网友:
我在玩,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先豪1/10平跑

网友:
看了兄弟的帖子,心踏实多了,决定了买台先豪油房,于是同朋友到模型店里看车,但打开车壳后看见先豪的做工,实在是无法下手啊,最终还是选了京商的。

网友A:
不是吧?三年?你会不会跑得比蜗牛还慢啊?
倒不是怀疑你的技术,我的先豪车,每天玩2-3箱油,玩得算暴力吧!天天玩漂移,但很少撞,居然只两三个礼拜就不行了,传动部件(由于不是用轴承)感觉就松了很多,声音较大,而且底板发动机座部位居然会由于发动机过爆而压变形;并且发现不打齿的情况下,居然离合器的铝齿比大齿更容易出现磨损。

单油针非常不好调,低速富油,高速时贫油,只能给调富油了!大风门动力很爆,大风门下齿轮组也不合适,就光听到发动机狂叫。

前轮要经常检查,一不小心狗骨就容易掉出来,掉出来一只又难找,40米就不见了!

三年下来,你换了多少配件?

我才玩了三周而已,现在要买对狗骨,要换离合和大齿,想换越野双速的!算算要200块!

天啊!要卖出去还不值500呢!

网友(2005-12-14):
与楼上的兄弟有同感      55555

网友:
在我身边也有几个人在玩类似的这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损坏,想比大脚感觉好多了!以至于我为此准备的好多配件都一直出不去!

帮忙看看,我这车和你们说的车是不是差不多!

发半天也上不了图!谁有图片的,不是车壳,要看里面的图片!发来看看呢!!!

网友:
纤毫的大脚我玩过.其实还不错的.只要不是玩的很暴力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离合齿要多备一个.

网友:
我来转过来!大家一起来看看!

网友:
先豪车,玩一段时间容易旷.配合间隙大.但毕竟是一款经济的入门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三年?你会不会跑得比蜗牛还慢啊?
倒不是怀疑你的技术,我的先豪车,每天玩2-3箱油,玩得算暴力吧!天天玩漂移,但很少撞,居然只两三个礼拜就不行了,传动部件(由于不是用轴承)感觉就松了很多,声音 ...

我的车玩的不比你少,而且还撞过几次,最后一次撞是我女友撞的我还发了一个贴子,我的场地也大。基本都是全油门狂飙,急刹车侧滑。
换过的配件如下:引擎两台,因引擎底座一套(自己做的钢的),底盘一块(自己用3MM铝板做的),轴承全部换成滚珠的,传动齿轮4套(最后一套是双速的,70块,并不是上面朋友说的200块),前些时我还做了几套电木摩擦片和刹车片,效果很好。轮胎8*4只,狗骨坏过几回但我都修好了,排气管三根,油箱两个。
其实引擎没那么难调,有耐心就一顶能调好。上星期天我还和休斯一起拿块板子搭了一个跳台跳了一个下午,开试我还担心我们的车(休斯的也是一样的车)会有问题,但跑下来并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车值得玩,大家觉得呢?

网友:
我有半台,有谁想当配件车,多少给点拿去吧.

网友:
建议纤毫的车买来后!自己拆开重新组装下!把用铜套的都换轴承!

网友:
往往从来没 有玩个纤毫的车,,还不知道。。。。。我看纤毫车还是不错的。。也想买来我玩玩/。。。

网友(2006-04-12):
我也玩先豪的车我的车也3年多了。大齿磨损大。还有就是固定发动机的螺丝居然被发动机的扭力弄断了几颗。空滤液耍掉了,就自己做了个。连我的点火器都是自己做的。感觉这个车还比较划算。

网友:
对了,双速的齿轮套装从哪买?还有2速的饿离合??轴承很难买的饿,又贵

网友:
速度怎么样?有没有广告说的80KM/H?

楼主:
需要配件的可以告诉我,我看能不能帮忙找到。

网友(2006-09-14):
客串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