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翼龙飞机发射机来有鸣音

楼主(2005-10-07):
一开始还好,后来拿发射机试模拟软件,结果用后不管怎么样老有鸣音..........心情都搞不好了

楼主: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因为发射机没电了,所以鸣音报警,换发射机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哈哈,就是没电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C:
哈哈,这下放心了吧。

网友D:
很可爱的小兄弟

楼主:
刚玩........玩了半天模拟的 难怪没电 嘿嘿

网友E:
你应该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F:
低电压警报加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