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装灯问题

楼主(2005-10-07):
我是个新手,想用
遥控器
空闲的通道来控制飞机上几个灯的亮灭,请问我该如何做?请大家多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加装电子开关(开关接灯)。老贴有电子开关的图,可以自制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如何能找到那个图呀?我就想自制

楼主:
找到啦,但是俺不是学这个的,图纸看不太懂,也做不来,请问哪位前辈能帮俺做几个不?

网友B:
图在哪呢?

网友C:
在通道上加个电调,用这个电调位灯供电就行了,还可以控制灯的亮度.一定用有刷电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