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翼龙应该怎么配?

楼主(2005-10-07):
是花688买整机好呢?还是花480买空机,之后再买国产的其他遥控好?
翼龙原装的
遥控器
可靠么?建议用么?
还有,翼龙这个价格高不高〉?

楼主:
还有,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啊 ????? 翼龙有这么贵吗?

楼主:
应该多少钱

网友A:
翼龙慢速机四百多,运动机五百多吧,全套。

网友B:
我10月1号买的慢速机430就在本地的模型店买的,不过老板说只有一架了,而且没配件,她建议我买火鸟403不过我还是买的翼龙,感觉它结实一些,但我的没有FMS接口听说是老版的:(

楼主:
噢,谢谢,回答我的问题呀,谢啦谢啦
翼龙原配的遥控多少米?准备准呀?能用住么?

网友C:
模型运动版空机299

网友D:
要么买全套,要么就是空机+4VF。米少选择前者,稍微富裕些的选择后者。

网友E:
对了,我这里有FMS模拟器以及PC线。适合翼龙的发射器,要的请联系我。

楼主:
我们长春这就一家卖模型的,翼龙全套应该讲到多少钱才合理?4vf现在多少钱算不赔?

网友F:
翼龙3通版400左右。
4通道的运动型500左右。说的都是全套。怎么配楼上有模友说的2很清楚了。有钱买空机(2XX)+T4VF(包括3个3003舵机的价格一般是650 ,如果光发射和接受的哈450左右。)紧张的话就买全套好了

网友G:
翼龙玩入门满合适
翼龙玩入门蛮合适,好飞耐摔,设备一般,距离没问题,但该设备相近频率有干扰.信不信由你,我的翼龙去年八月买后已飞了200个起落以上,但楼主的价是被宰得太凶了,傻猫的报价差不离,成都青白江艾特的宏鑫经销商价较优惠,有艾特系列产品的齐全配件,电话13981802870找张老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