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5木桨

楼主(2005-10-07):
我在北京展会花50元买了一对325木桨。
木桨外面吸塑了一层薄膜。我想把那薄膜去掉,喷上油漆。
这样可以吗?有什么不良后吗?

网友:
别自找麻烦!那层膜的作用巨大,不仅仅只是为了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北京展会花50元买了一对325木桨。
木桨外面吸塑了一层薄膜。我想把那薄膜去掉,喷上油漆。
这样可以吗?有什么不良后吗?

可以。就是喷完漆要重新上热塑管,重做平衡。

楼主:
算了,那还是不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