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亚拖的问题

楼主(2005-10-07):
怎么调试啊

网友A:
什么接受 f的我不知道 jr的是aux1通道 调整一般为螺距50%为0度 5为1度 其他你按照小爆龙的说明书调整 普通为-2 悬停为5--6 就是40 75--80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是不是装配不好的 小暴龙 旋机头 会卡住?
我顺时针转遥控器 发现旋机头有一点卡 仔细一看碰到旁边的推杆了 这是不是要重新装过啊???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话

楼主:
连接球头的那个套
套上去之后 不灵活 很僵硬 有什么办法弄松点 而不破坏精度?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的450 有任何不顺畅的地方吗???
比如 球头卡的很僵硬
推杆会碰到别的零件

网友B:
要求是没有任何干涉
有不顺畅的地方就要搞顺畅了才可以飞

楼主:
...那我的飞机 问题就大了
球头卡的很紧 用什么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