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的平衡充实在不可靠

楼主(2005-10-07):
以前听别人说用锂聚特讲究,颇不以为然,在5imx买回一自诩如何可靠的A.K.ES400型11.1v锂聚平衡充,看其说明书写得真是好,也未深究便拿来给我新买的三只ELE1100mAh锂聚充电使用,结果三只电池都只充放五次后就统统被这个歪平衡充害死了,全部内阻增大,充满电大电流只放得到二、三十秒电调就低电压保护,咨询有关专业人士,此款所谓平衡充的标称输出电压(13V)和实测输出电压都超过了11.1V锂聚的充电最高限制电压12.6V,实在是一款锂电杀手。各位模友,俺用银子买来的教训,各位切记!

网友:
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预感你是新手。呵呵,不多说了,新手。。。。有些时候是要吃点亏才能长大的

网友:
s400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平衡式充电器,充电前电池单体电压差距有多大,充满之后仍然那么大!
压根就没有平衡功能!

网友:
那玩了,我的是那款两串的!刚开始用还凑合,现在听这么说,那以后有了三串的拿什么冲啊!!

网友:
实在没有平衡冲就45块的那种可以了,我做过对比试验  用真正的平衡冲 和45快的对比 在开始50个循环内电池的性能是差别不大的

网友A:
s400里面是个普通开关电源和一个3串锂电充电模块组成,输出端的电压等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

锂电充电截至电压靠内部的控制单元控制。我的s400很早就坏了一次,后来拆开以后发现就是开关电源

坏了,就把充电模块拆了出来然后外接了1个15V的开关电源,后来使用了1年半一直到现在都很正常

充了ele的、VK的、狂模的很多牌子的电池感觉挺好的。

建议楼主试着不要用平衡冲,充电结束以后用表测一下电池电压,如果不超过12.6V就算正常。我的s400

冲完以后是12.5V,感觉还是很保守的。另外,好的电池可以不用平衡冲功能,比如我的VK已经冲了50次循环了,

性能依然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400里面是个普通开关电源和一个3串锂电充电模块组成,输出端的电压等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

锂电充电截至电压靠内部的控制单元控制。我的s400很早就坏了一次,后来拆开以后发现就是开关电源

坏了,就把充电 ...

我不这样认为!
等到你的vk电池50个循环之后,你就知道真正的平衡式充电有什么好处了!
我的2块VK1600,大概就是60个循环左右,全部出现充电只能冲到800-900ma的容量(我的充电器是swallow高级版),飞起来刚上天就无力了,没办法就把电池拆开,分别把单体放电再充电,然后3块单体全都冲进去了1400-1500ma,再飞就正常了!
按照这样估计,如果一直不用平衡式充电,那么没过几十个循环,就得把单体分别放电,充电,这期间很可能由电池单体过冲或者过放,对电池肯定有损伤!那还不如一直用平衡式充电!
大家说对么?

网友:
平衡冲很重要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保护电池 单c的电压不要高于4.2v 为正常

网友:
要不就把每串电池的正负引出头来?用冲手机的那种单节充电器来充每一节(有指示灯的那种),最后来用什么样?
其实我就不明白三串或者两串电池来串联,充电器怎么知道每节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这样认为!
等到你的vk电池50个循环之后,你就知道真正的平衡式充电有什么好处了!
我的2块VK1600,大概就是60个循环左右,全部出现充电只能冲到800-900ma的容量(我的充电器是swallow高级版),飞起来刚 ...

嗯,我正是拿这块VK电池做实验呢,看看非平衡充到底能飞多少循环。现在已经50多次,每天3次,飞了2个多星期了。

当然,我的一块狂模电池、一块ele电池用s400平衡充飞了180次循环,后来因为换飞机淘汰了。

当然s400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衡充,x-power一款平衡充是真正的平衡充,它是冲完一块换下一块。

但是冲完电以后不能马上使用,因为最后一块电池电压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正是拿这块VK电池做实验呢,看看非平衡充到底能飞多少循环。现在已经50多次,每天3次,飞了2个多星期了。

当然,我的一块狂模电池、一块ele电池用s400平衡充飞了180次循环,后来因为换飞机淘汰了。

...

你这样太麻烦了吧
我现在用的亚拓平衡充,3节单体是同时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太麻烦了吧
我现在用的亚拓平衡充,3节单体是同时冲的!

亚托的新款(就是换了后的新款) 每c的电压不高于4.2v 这个就好 好的充电器窜冲不一定好 平衡冲对锂电的确好的多 飞得多了 电池也用得多  充电器比起电池便宜多了  所以买个好的充电器  一定不要节约 锂电强烈推荐平衡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太麻烦了吧
我现在用的亚拓平衡充,3节单体是同时冲的!

亚托的新版充电器我不知道怎样,但是老版的充电方法感觉就是电池杀手,充电不是按照锂电池的标准充法!

你可以在红灯刚刚转绿以后监控电池的端电压,老版的是加一个高电压,然后停一下,等电池降压。过一会

再加一个高电压,然后停一下,等电池降压。直到电池最后的电压达到12.7V,其间最高电压加到过15V左右。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相同的条件下来比较:如电池放电到什么程度、电池的每个单体的性能是否相同等等,这样比较才是比较客观的,要排除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电池能力下降,而不是由于平衡充电不起作用而引起的,电池这东西,比较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相同的条件下来比较:如电池放电到什么程度、电池的每个单体的性能是否相同等等,这样比较才是比较客观的,要排除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电池能力下降,而不是由于平衡充电不起作用而引起的,电池这东 ...

你说的这种条件太理想了,实际使用锂电池怎么可能保证每个单体性能完全相同呢?
正因为实际上每个单体之间一定有差别,哪怕是再好的电池也一样,我们是使用者,不是裁判来判断哪个充电器是因为非使用因素导致电池损坏的,只能够选择真正的平衡充电器来保证尽量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D:
我的两块AKE1950完了

不到二十个循环,s400平衡充,完蛋了。哎!!!

网友:
什么平衡不平衡,关键是不过充,不过放,电压压设置要精确,离电要求特严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到二十个循环,s400平衡充,完蛋了。哎!!!

电池完蛋的原因很多,不光是充电器问题。过放也是完蛋原因之一!

另外,有品质不好的电池用过以后再停用一段时间,也会莫名其妙的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完蛋的原因很多,不光是充电器问题。过放也是完蛋原因之一!

另外,有品质不好的电池用过以后再停用一段时间,也会莫名其妙的坏掉。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电池充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就完蛋了,看资料说保存锂电池不能充满,只能冲40%

网友E:
电池质量是一方面,充电器也很重要,特别是充电器里电压检测电路,它的电压测量必须要准确。否则呵呵。。。。质量差的就这样

网友F:
那哪些才算是真正的平衡充电器呢?性价比高一点的呢?

网友E:
没有平衡充,就单独充,4。2v充电器

网友G:
好的平衡充就是保证电池不过充。
飞行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过放电。
经常过放电,用再好的平衡充,都是没有用的。充好,还要用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经验之谈,有道理,关键不要过放电,我们做过实验,过放电一次就有可能电池报废

网友H:
锂电池
如果你的充电器不是平衡冲,再买一块平衡板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F:
平衡板?哪里有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