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穿新衣服

楼主(2005-10-07):
玩了怎么久还是第一次搞涂装呢

欢迎大家来pp

仿佛又验证了开飞前不能拍照的定理,下午飞的时候终于就处女小砸了一次

楼主:
征用了我小孩子的彩色笔,可惜这种涂料太阳一晒就退色的快啊

网友:
麦克比是不是好一些?

楼主:
麦克笔我还没用过
自喷罐那种也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很好很好!有点幼儿园感觉!

网友:
嘿嘿,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先支持一个。

网友:
你用喷枪喷就好,要用水性漆.不然就亡了.

网友:
不错!KT涂装用油画色比较好,大商场都能买到。才笔的颜色不正,涂出来效果不好,另外,初次画最好参考比较好看的成品飞机的涂装画,自己想象着画,从构图和色彩方面都有难度。

楼主:
tiana999 所言极是,你可是涂装方面的专家了,下次我打算打印裁剪好图案遮盖层再用油画料涂上去
rcgroups 上面有好多漂亮的KT3d涂装.其实我得这个也是参照他们的 水滴图案可是很经典的啊

网友:
红色的水滴像......建议用蓝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iana999 所言极是,你可是涂装方面的专家了,下次我打算打印裁剪好图案遮盖层再用油画料涂上去
rcgroups 上面有好多漂亮的KT3d涂装.其实我得这个也是参照他们的 水滴图案可是很经典的啊

http://pho ...

啥专家啊,过奖了。另外油画色会较重,不宜涂太多,越简单越好。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

我的小旋风的起落架总觉得不够结实,和机身结合得不够牢,会左右摆动(泡末太软了),有什么办法加强呢?另外机尾轮需要装吗?

网友:
小旋风机身下边粘上一块木条,长和宽与机身中间的木条一样,把起落架固定在木条上就可以了,而且机身强度大增。尾轮还是按上吧,重量增加1克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