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 想买一个cybercopter电直电机的齿轮

楼主(2005-10-08):
求大家帮忙 想买一个cybercopter电直电机的齿轮。

我的电机的齿轮坏了。想买一个,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那个是啊

我的齿轮是GS B28-56-09无刷马达(KV:1530RPM Φ4mm)

麻烦了。谁知道告诉我

网友A:
要大齿轮还是马达上的小齿轮?
如果是马达齿轮可以用亚拓450XL的电机齿轮代替,11T、13T、15T的规格5iMX都有。

楼主:
马达的小齿轮!
马达是GS B28-56-09无刷马达(KV:1530RPM Φ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大齿轮还是马达上的小齿轮?
如果是马达齿轮可以用亚拓450XL的电机齿轮代替,11T、13T、15T的规格5iMX都有。

CC齿轮模数和450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模数不同就不能通用了,否则磨损增加、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