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孵化产的接受机太垃圾

楼主(2005-10-08):
西安孵化产的接受机太垃圾.新的在地面有动作.离地十几米就失控无动作.连电压都没有了.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调试,尤其是中频部分;一般说来解码部分不会有多大问题;
1,如果是单变频的微型接收机,配合万用表就可以调好:将发射机与接收机距离150米,慢慢调整中周,直到中周后级输出值为最大,即可,再连接上舵机看看,如果舵机不跳舵(每个通道),即可。
2,如果是双变频,最好有示波器,如果没有,只好逐级调啦。。。

网友B:
用了这么久 我没觉得有啥子问题啊

网友C:
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几率问题,运气差的买到质量没合格的残次品那就....

网友D:
前期产品可能会有些小问题,我出的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可以寄过来维修

楼主:
厂家的服务不错,已经给我电话联系了.是个好厂家
厂家的服务不错,已经给我电话联系了,

网友E:
应该搞的专业一些!呵呵,孵化XX

网友F:
我买了一个用了不错。但配我另外一台4vf接上一点反应都没有配其它接收机就没问题。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G:
我有两个,40、72的,很好啊

网友H:
可以用在JRMAX-66上马?个位大虾!

网友D:
用原装晶体
ppm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