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发热或烧毁的故障原因及解决

楼主(2005-10-08):
记得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这里发帖说他的450XL尾舵机发热严重,朋友们都帮忙分析了若干的问题原因。
前几天我在安装我的小龙王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舵机是HS-56,开机后尾舵机吱吱响,并且逐渐发热升温,最后都快到烫手的地步了。于是我开始了仔细的排查。

首先我观察到尾舵机在遥控器置中的时候,会自动向一个方向缓慢漂移,直到走到摇臂行程的尽头,并被阻碍。这时舵机仍在和这种阻碍对抗,并试图继续拉——其后果相当于马达堵转,不热才怪,连我的无刷电调都热起来了!然后我把方向舵往反方向打了一下,舵机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还没到一分钟,它又缓慢漂移了,又进入刚才的堵转状态。

我经过仔细分析终于找到了原因,其实这个现象和陀螺仪的不正确使用有关。我用的是GY240陀螺仪,并打开了AVCS(锁尾)功能。

一般开启锁尾后,在初接通电源时,陀螺仪会自检,待自检完后才可使用,在自检过程中,机身是不可以移动的,否则会干扰陀螺仪的自检动作。而前面讲的舵机的漂移就是由于在开机时移动了机器,陀螺仪自检初始数据出现错误导致。

解决办法:接通接收机电源后不要移动直升机,也不要操纵发射机上的摇杆,等待5-10秒后再飞行。
经过这次教训后,我就不会贸然移动通电的机器了。

另外,如果不打开AVCS也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
好文,下次留意试试看!

网友A:
没有调好中立点,调好是不会偏的,用sub trim 调RUDDER。

网友:
楼上的大哥240可不需要调微调,只有RCE-500这类的才要调!

楼主:
和中立点无关

其实是在所有设置都正确的情况下,如果初始时移动了直升机,并开了AVCS,陀螺仪就会误操作,它会把舵机往一个方向拉到底。当然这种情况不一定会每次都出现。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能让舵机左右行程有撞墙的情况,对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这里发帖说他的450XL尾舵机发热严重,朋友们都帮忙分析了若干的问题原因。
前几天我在安装我的小龙王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舵机是HS-56,开机后尾舵机吱吱响,并且逐渐发热升温,最后都 ...

我那次是用最笨的方法解决的,移动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相当于调整连杆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调好中立点,调好是不会偏的,用sub trim 调RUDDER。

iceman大哥,用sub trim 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舵盘与连杆不成90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这里发帖说他的450XL尾舵机发热严重,朋友们都帮忙分析了若干的问题原因。
前几天我在安装我的小龙王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舵机是HS-56,开机后尾舵机吱吱响,并且逐渐发热升温,最后都 ... 而前面讲的舵机的漂移就是由于在开机时移动了机器,陀螺仪自检初始数据出现错误导致

斑主你好,我那次可没有移动机身的,刚才我又特地试了,尾舵总会漂移一段距离才停下,并把这个位置作为中立点,我这时左右晃动机身,尾舵会做出反映,机身放回原处,尾舵也会回到刚才的中立点,看上去陀螺仪兰灯亮并不代表自检结束。

网友:
晕死了!!!
陀螺仪自检期间不能移动机身-------------这是最基本的知识阿!!!!!!!!!

网友(2012-06-22):
虽然是老帖 但是确实有用 真的解决了

网友:
[quote是]原帖由 iceman 于 2005-10-8 13:48 发表
调好中立点,调好是不会偏的,用sub trim 调RUDDER。

网友:
上面打错了,我觉得冰大的调法不是最好的。

网友:
是尾舵机行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