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身逆时针旋转

楼主(2005-10-08):
我是新手,以前没接触过遥控直升机,前天在模展上买了一架雷鸟3,拿回家后试飞时发现机体在地面上一直逆时针方向(向左)旋转,很难飞起来,离地以后机身也同样向左倾斜,想请问该如何调试?此外,飞机好像一只飞不高,我也不敢让它飞高。

网友:
我的不知道是不是雷鸟3,刚买回来时也是逆时针方向(向左)旋转,很难飞起来,我认为是大桨的工作角度过大造成,于是通过磨薄桨跟的方法减小角度,结果是正常飞起来了。

但我想你应该先调一下发射机上的方向微调(向右)及机体上陀螺仪上的两个旋钮,看看有没有改善,实在不行才考虑改变大桨的角度。我的方法不太好,磨过后接触面不够平整,很易出现双桨的。

离地以后机身向左倾斜,这问题不大,向右调副翼微调一般可以解决问题的。

顺便说一下,实际对比雷鸟大桨的工作角度及桨面弯曲弧度都比JABO及E-SKY的桨大,因而很易造成尾桨难以保持平衡,尽管雷鸟的混控比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