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50XL-HDE版,遇到的问题?请摸友指教。

楼主(2005-10-09):
配置:450XL套装,3200电机+25A电调+4VF遥控固定螺距。
问题:1 开始送电飞行 1-3分 会发生断电现象,机机坠落,已将脚架,尾管致残,用的是ELE10C1600MA电池,朋友
        和我的配置一样没有此类问题,不知何故?
      2 平衡翼日字框和 SF摇臂之间居然有2MM间隙,这正常吗?朋友的机机没有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
检查电调至电机的三根线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450XL套装,3200电机+25A电调+4VF遥控固定螺距。
问题:1 开始送电飞行 1-3分 会发生断电现象,机机坠落,已将脚架,尾管致残,用的是ELE10C1600MA电池,朋友
        和我的配置一样没有此类问题,不知何 ...

有,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我的是电池的问题,ELE这批的电池质量有点问题,还有一个情况是电调过热保护,我也碰到过,不知道你飞的时候气温如何。。。。

楼主:
室温20度中进角,电调-电机连线OK

网友:
其实ele的电池还是不错 我也是这样 开始用10次循环以内 3--4分钟就电调保护了 现在一点不这样了 恐怕是开始用的时候 放电猛些吧  还有你那4通遥控器耍亚托 真是花儿插在牛粪上  真的要要飞亚托还是要好的遥控器

楼主:
乐了,想先练好四面悬停及简单航线再换遥控和升级件。

网友:
楼主配什么陀螺仪?多少钱在哪买的?

网友A:
怎么都说ELE的电池如何如何好?
我们怎么15C的都没有超过20个起落全部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说ELE的电池如何如何好?
我们怎么15C的都没有超过20个起落全部完蛋了。

什么充电器 我一般飞10分钟之内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检查一下电源插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毛病,刚开始以为是凤凰电调的毛病,后来排除,又说是飞高的接收毛病,也被排除,因为我的电机发热高觉得是电机的毛病,也被排除,最后居然频繁断电,终于发现是电源的T头接触不良,NND给我气坏了,现在连续飞4组ELE电池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电机太烫了有点怕怕

网友B:
5iMX即将销售不发烫的450XL电机(A.K.E冰峰雷电系列450级和400级两款),效率高达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iMX即将销售不发烫的450XL电机(A.K.E冰峰雷电系列450级和400级两款),效率高达90%以上。

名字这么吓人啊,

网友:
请问A.K.E冰峰雷电系列450级马达可以用亚托原配的电调吗???

网友:
这些断电事情发生在小神艇上就不知道会被骂成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