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测试报告---《全篇》

楼主(2005-10-09):
今天上班,公务员送过来一个包裹,还是特快专递,拆开包装,确实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致测试模友的一封信又着实让我感动了一番。下面就说说对该产品的第一印象:
   1.产品包装正规、精美,不像是还在测试的产品;
   2.产品做工精致,用料不错,电源、电机硅胶线,材质柔软,且都已上锡,产品的LOGO也很漂亮,和BEC散热片刚好一致,可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3.配件齐全,镀金的香蕉插头,热缩套管,甚至连让模友拆开包装,查看内部细节都想到了,所以特意多准备了一套包装热缩管和LOGO,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忍心拆去原来的包装,那套新的还是留下备用吧!

   一点建议:
   现在大多数模友都用得是“T”形电源插头,如果没有备件的话,只有把原电调上的拆下来了。所以建议,厂家在配件内增加一套“T”形电源插头,相信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但给模友却带来极大的方便。

   争取明天能进行通电测试,我会尽快做出通电测试的报告。不过,今天我已听到优美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了......

   这两天一直没有休息,只有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进行通电测试了——《编程篇》。
现就通电测试情况报告如下:
   使用器材:
   1.无刷电机:ELE2000内转子无刷电机、BlueArrown内转子无刷电机;
   2.遥控设备:Futaba T4VF+ELE9克舵机*3,(出差时将JR9X带出去飞模拟器没带回来,遗憾!);
   3.动力电池:ELE钻石1500mAh(15C放电,最大20C);
   4.减速组:ELE370减速组、自制可调减速比减速组;
   5.螺旋桨:GWS1047、0947;
   6.测量器材:数字式万用表;
   7.飞机:自制ELE电动3D套材。
   测试情况:
   1.开机音乐很有特色,听起来也舒畅,飞起来也轻松;
   2.编程设置比较简单,容易掌握,我总结了一下:通电前,油门在最高位——进入编程——到需要设置的项目时拉到最低位——到要选择的设置时再推到最高位(并听到确认提示音1515)——电调继续下一项设置(如不需要继续设置则在2秒内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当一个设置循环结束后,油门杆还在最高位时,则又重新进入编程设置,因此可以连续设置,并非楼上所说需要重新启动;
   3.启动性能:没有普及型电调的抖动、转速下降等现象,和ELE专业电调相当,由于没用过再好的,不好再说,但比ELE空移行程小,测试电机在三种启动模式都能正常启动;
   4.电调整个线性非常好,加减速响应快,做动作时应该很放心;
   5.低电压保护可选降低功率和关闭动力,很人性化;
   6.关于进角设置,由于没有转速表,不能测出转速、拉力,想放到后面飞行测试中再试。
   由于时间仓促,通电测试不够详尽,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后面的测试中如有问题再进行补充说明。

   今天用好盈电调爽飞ELE-3D机说几点感受---《飞行篇》。
   国庆回了趟老家,今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试一下好盈电调的飞行情况,下面说一下感受:
   1.油门响应在动作中得到完美体现,下午风较大,飞机不是很稳定,在几次险情下,得益于电调的响应好,飞机才幸免遇难,其中一次是低高度迎风仰停时,风速突然减小,飞机迅速下俯15-20度,心想这下砸了,只是下意识的拉杆、加油,没想飞机在近地面10cm处,抬头上仰、并迅速爬升,仅方向舵下面蹭了一点地,虚惊一场!
   2.电调的低速特性不错,由于今天风大,还不算最好的表现;
   3.油门线性很好,动作中加减速都很柔和,没有类似于台阶的现象,而且在电池电压下降时,动力下降不是特别明显;
   4.电调的功耗较小,同样的电池、电机、减速组、桨,感觉飞行的时间较同类电调要长一点,这在电调的工作温度可以得以体现,飞行中没有电调发烫的感觉,温升较低(可能与气温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经过对这款电调的测试,觉得是一款物有超值的产品,相信其他测试者与我有同感,在这就不敷述了,以上报告,仅代表个人意见,不当之处,见谅!

                                                                           安仔
                                                                         2005.10.8.

网友:
怎么发到这个版?

网友:
飞亚拓的效果怎样?

网友A:
450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能用吗

这个 28A 的电调非常适合飞直升机,极柔的缓启动,直升机放在光滑的地砖上启动也不甩尾。油门线性,油门响应均非常好,散热效果也比原装的好很多,我自已就是飞亚拓450的,感觉比原装的好飞多了,现在有很多模友都用它装在 亚拓450 上了,都认为很好,比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