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LF(3200KV)电机空载最大电流

楼主(2005-10-09):
我的400LF电机空载时(就是把电机拆下直接空转)油门打到最大是4.14A!电机烫得无法用手直接拿着!请问这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算蛮正常的
只是电机性能较为一般而已,它把较多的电能转换成了热能。

楼主:
有什么好电机推荐,亚拓新款420LF磁钢少了!磁间隙很大,不知可好!

网友:
我现在改用A.K.E的冰峰雷电外转无刷,飞完一组电池后还可以用手摸电机,一点都不烫,空载时几乎没有什么温升,极品中的极品。我拿到的是样机,现在还没有卖。

网友:
磁体间隙是这样的,我发现400LF 2500KV的电机磁体就很密,转速低。而400LF高转速的磁体都有较大间隙。A.K.E冰峰雷电也有较大间隙。我估计间隙大小和转速也有关,高转的较稀,低转的较密。

亚拓无刷的声音很难听,噪声太大了。我不是特别喜欢。

楼主:
用A.K.E的冰峰雷电外转无刷一组电飞可以大概飞多久?

网友A:
粗略估算,比用原配马达多25%左右的留空时间,关键是它不发热,我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它的性能,它的发热量低得我都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估算,比用原配马达多25%左右的留空时间,关键是它不发热,我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它的性能,它的发热量低得我都不敢相信。

那说明他的效率非常高。期待上市中。。。

网友:
对比手中的亚拓的400和420,在同一个飞机,同一种设定下,带浆测50%~100之间的电流。
对比下来:400比420电流从起点就开始大1~2A,在75%油门下、400比420小1.5A,100%油门、400比420大1A、达到19.5A!
这么比对后,420的电机起飞电流在6.3A左右,悬停电流在5A出头点,有风状态下,电流还要低!
飞个10分钟,电机一点温度都没有(室外25度),电池微热。
所以我还是看中新出的430电机,毕竟在和亚托电调匹配方面,还是可以信服。

楼主:
400比420电流从起点就开始大1~2A,在75%油门下、400比420小1.5A

起点400比420电流小,怎么在75%反而400电流小了!你的两个电机KV值是否一样都是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00LF电机空载时(就是把电机拆下直接空转)油门打到最大是4.14A!电机烫得无法用手直接拿着!请问这是否正常,

420LF(3200KV)电机+亚托25A电调空载最大电流2.3A ,电机在机架上,拆掉大齿盘,电机轴上仅剩下一个13T齿轮,通电时间不长,没测温度。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测量数据!看来400lf的空栽电流确实比420高,但从我把电流表吊在450上测的悬停电流比较好象也没有高这么多!我的悬停电流是8A左右

网友:
空转2.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估算,比用原配马达多25%左右的留空时间,关键是它不发热,我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它的性能,它的发热量低得我都不敢相信。

哪里有?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lcj8888 :
400的磁钢密度很大,所以400的扭矩比420大,所以在75%的状态下,电流明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