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编号问题

楼主(2005-10-09):
axi的
电机
,有xxxx如2208的前四位,还有后面的xx(如34)
不知前后的数字,尤其是后面的两位代表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A:
圈数!!!!!!!
34的话就是正17T,反17T 然后对角的也是反17T,正17T
2208的意思是22MM的定子直径,然后8MM的叠厚.
例如4130/16 就是41MM的定子直径,然后30MM的叠厚,正8T反8T

楼主:
大侠能否给些axi 电机的选购指南?hobby-lobby的网站上没有给出拉力数据。
我需要给1.5kg和3kg的3d机选配电机和桨,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