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动太慢了!!!!

楼主(2005-10-09):
油门推到1/3等待3--4秒才转。????

网友:
缓启动用起来不爽,但能保护电池。。。

网友:
你还没有习惯罢了。别着急,可以把油门曲线第2点值设稍微高一点点,然后油门杆推起1/4位置等一下就好了。后面你切到Idle1飞缓启动不会影响你的。

楼主:
不好意思。5用4VF飞调不了油门曲线???怎默办???

网友A:
如果不要缓启动会怎么样??对电机损害大吗?

我一直没用缓启动功能,觉得有突发事件飞机不好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缓启动会怎么样??对电机损害大吗?

我一直没用缓启动功能,觉得有突发事件飞机不好掌控!

看来这一点,我们的电调做得比较好,两者兼顾。用过的朋友可以讲一讲。

网友:
缓启动只有在开始推油门的时候有作用
等转速上来了就OK了

网友(2006-01-26):
我觉得缓启动可以增加安全性,不单保护电池,如果不小心猛把油门推上去了,不是一下子转进来,可以给你有时间处理.转速上来后就不影响.只是在启动时缓

网友:
有好多窍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