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cnc控制板的疑问,请问各位大侠

楼主(2005-10-09):
关于自制cnc控制板的疑问,请问各位大侠: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看见网上高手自制cnc控制板一般有两种方法:
1、采用单片机做下位机,接受pc的控制信号,利用单片机的io口输入方波信号,再经过功率放大,驱动步进电机。这种方法难点是单片机的编程。
2、通过NE555之类的集成产生时序,采用L297+L298N,驱动步进电机,但这种方法好像只适用于手动控制,而不适用于电脑控制。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想采用第一种方法,各位有没有完整的电路资料,和单片机编程代码,以及在pc机上采用什么软件(包括应如何配置)控制的完整资料?

网友A:
去磁动力看看,二手丝杆我们这里有.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 DIY  LiniStepper
便宜 +  好用
1/18 微步
http://www.sxlist.com/techref/io/stepper/linistep/index.htm

并口连接
Phils CNC Electronics        Stepper PCBA
http://pminmo.com/

贵点的驱动
PICStep PCBA
http://www.fromorbit.com/index.php

Software use Kcam, MAC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磁动力看看,二手丝杆我们这里有.

nyzd7755 地点真方便.

我在深圳购买一根二手丝杆 要 RMB350

网友(2012-03-16):
6560公版。耐用又好用
居家旅行,xxxx。必备

网友:
6560 成品很多 不用自己设计了~ 不到200大洋 不过架子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