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5-10-09):
大家帮帮小弟解决这问题。
小弟收了个JR的老款10S回来,回来才知道是美国手的(油门在左边)
好不容易才把油门改回在右边。
问提就来了~~~~
开始以为升降陀(没改前是油门)的微调坏了,拨了都没反应~~
心里想:惨了!被骗了~~~~~~
后来问了卖主,他说是没坏的,于是我再去细心调试。
发觉情况如下:微调没坏,只是那不是微调的功能,是调行程的。
举个例子,我接上陀机,把控杆拉到最底,然后调一下微调就看到陀机有反应。把微调调到最底,陀机的行程量就是最小的,相反把微调调到最高,陀机的行程量就是最大的。
但我把控杆拉到最高去调微调就没反应。

现在烦啊~~~~
我在功能菜单里找不到可以调这个设定,哎~~~~~
10S的各方面都比我想象中好用,但没了升降陀的微调多不方便啊~~~~~~
各位兄弟如果会弄的话就请告诉一声小弟,小弟先在这里谢过~~~~~~~~~~

网友A:
你的意思 没怎么明白 就是说 你现在升降舵 接舵机  你来回没反应吗???? 微调功能,就是调行程的  如果说你飞起来 发现有点向前 就调整这个微调 向后 ...........如果这个功能没有 你只好调整菜单模式里面的舵机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 没怎么明白 就是说 你现在升降舵 接舵机  你来回没反应吗???? 微调功能,就是调行程的  如果说你飞起来 发现有点向前 就调整这个微调 向后 ...........如果这个功能没有 你只好调整菜单模式里面的舵机中 ...

我的意思是,把微调调到最下面的时候,陀机就大概只有45度的活动范围,如果调到最上面就大概有80度的活动范围,标准的活动范围都是60度的嘛~~~~~
但在调微调的时候陀机是不会动的,只有在你调完了,拨动控杆才能看到陀机的活动范围大小.
如果真的要在飞行中才去调整菜单里的中立点的话,肯定肯德鸡~~~~起码我还没那技术~~~~

网友:
就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舵机上舵盘的时候除油门外 本来就该上中位 2边活动一样的角度 才正常

网友:
3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这只是舵盘没有调好..

舵机的中立点未调好

网友B:
看明白了,可能是楼主在改装的时候把微调接错了!正常情况下微调电位器应该是串联在主电位器上,可能改装后接错地方了,可能并联上了,这样就变成改大小舵角而不是微调了!找一个没问题的通道,看看它的走线方式,在看看你升降通道的线方式,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可能是楼主在改装的时候把微调接错了!正常情况下微调电位器应该是串联在主电位器上,可能改装后接错地方了,可能并联上了,这样就变成改大小舵角而不是微调了!找一个没问题的通道,看看它的走线方式, ...

终于有人看明白了~~~~很开心~~~~
今晚我回去拆来看看~~~~~
可是我的接线能力很一般~~~怎么办??

网友:
对照油门的接线方式查,最好画到纸上,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