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你的锂电池,从细节做起

楼主(2005-10-09):
最近看比较多的朋友的锂电池损坏,我在这里给大家说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
首先我们认识1下锂电的充电
现在大家都用10C以上甚至15C的电池,这些电池可怕的放电能力都是大家喜欢的,但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很多细节的改变使电池特性也变化.
例如单个电池的电压,1C到3C的,最高可以充到4.25V,后面的5C到8C的就降到4.2V了,现在10C以上的更是下降到4.15V了.
所以以前没有听谁说自己的6C或者8C电池很快就完蛋了.倒是现在的12C15C每天都有人在骂.
我周围的朋友有几个用了15C电池的朋友都是在5到10个循环电池就出现各样的故障了.其实真正害他们的就是那些名牌充电器!!!!而我的自己的15C的现在30多循环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些名牌的充电器都是以前做NI-MH的充电器的工厂做的,按NI-MH的思维设计的,尽量过充1些电池,然后获取最大电池效能.这就是锂电池最致命的.其实有些工厂是负责任的,他们还是更新了电池电压的,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调整自己的充电器呢?
我自己有4组用150RMB买回来的8C2200MAH的电池,现在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循环了,反正没有感觉有容量减少的问题,动力也很好.
我充电时候没有使用什么专用充电器,而是电子市场上面买回来的1个直流电源.
对于2200MAH的电池,厂家自己做的容量是有误差的,最大有可能是2400MAH,小的只有2000MAH,所有我没有平衡保护器的时候我采用2000MAH的最大充电容量来计算,防止有电池被过充.我平时是用1000MAH充的,最高电压限制在12.2V(这个电压是用数字万能表测量的),这个很重要.测量工具最好是买个有牌子的万能表.然后在2.5小时以后切断电源.
虽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电池容量不足,但是我相信只要电池不是天生有问题的,我能让它跑上300个循环以上.
放电情况也不容乐观,刚才说了,电池厂自己做电池的时候容量是有误差的,那么我们的放电也要按要求来,我2200MAH的电池我常用18A-20A来使用的,但我绝对不超过20A,因为这些电池的性能还是要保守点使用.
现在的无刷电调电机都能随便吃掉30A到40A的电流,所以检测起飞前的电流很重要,在静态,刚充满的电池的时候动力系统电流是最大的,如果这个电流有超过你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那么还是换小点螺旋桨.如果要维持这个电流,还是换电池,和加容量吧.
对了,NI-MH1个充满我可是用1.5V的我绝对不客气的.
我想,今天1组15C的11.1V的2000MAH电池价格应该在150-170左右,如果省点用的话,能飞下200个循环应该问题不大的,1次飞行成本才1块钱以下,还真的很省哦.
如果是能用1300MAH的10C的电池2组代替上面的15C的,那电池的寿命会更长,至少能飞300个循环吧~~~~更省了.
以上是自己的1点经验,希望大家交流1下.

网友:
我的ELE15C也一直是用4。1V转恒压充,现在也不记得有多少循环了,但绝对在100次以上,动力依然不减。电池摸起来硬硬的,感觉真好。

网友:
不会吧,就一个直流电源?是恒压的吗?

楼主:
是呀,30V/3A的,连续可调,还可以恒流.

网友:
我也提醒大家,不要太迷信商家的产品和说法,能根据每种产品的特性再通过自已的知识和经验来使用,发挥出最好的效能,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让我们看看你的充电设备呀?

网友A:
不是吧,我也一直设定在12.0V冲的(原来就知道锂电不能过冲、过放)。
可是同时用的4块锂电,两块ELE的15C/1500的就只能飞3~4分钟了,而两块杂牌的2000的还能飞12分钟!
都是飞450XL大概都用过15~20次
这批的ELE15C/1500我想还是有点问题的!!反正我不会再买ELE的了

网友B:
充电器的电压怎么控制啊,我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的电压怎么控制啊,我很疑惑

很简单呀,你把电源调到12V不就OK了,为什么要万能表,就是为了检测空载的时候电源的电压呀.
然后在不动电压的调整的时候把恒流打开就OK了,这样还可以检测充电时候点电池2边的电压呢.很安全的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呀,你把电源调到12V不就OK了,为什么要万能表,就是为了检测空载的时候电源的电压呀.
然后在不动电压的调整的时候把恒流打开就OK了,这样还可以检测充电时候点电池2边的电压呢.很安全的

 water 又来讲课了。

你的这个电源贵不贵? 上个图来看看吧。

楼主:
好,我尽快!!!借到相机就上图

贵倒是很贵,我买的时候是950RMB,但是没有必要买这么高级的,买个1501的就OK了,我的是D3005,双路30V5A带隔离的.如果仅仅充电的话就买个150RMB的就好了,就是买个15V的1A的就OK了,注意电压不超12V就OK了.

网友B:
请问我的电池7.4V 最大8.4V是不是最好不要超过8.4V啊,我的新电池充电的时候应该用多少V的电压来充?是不是冲到8.4V的时候电量也就充满了?会不会出现电压满了电量还不够的情况?

网友C: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高C数的锂电池的端电压有所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高C数的锂电池的端电压有所下降了?

还不是,以前那块一样的电池充电电压变化较快
这次是新的感觉没有那块充电快,怎么判断充电已经冲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电池7.4V 最大8.4V是不是最好不要超过8.4V啊,我的新电池充电的时候应该用多少V的电压来充?是不是冲到8.4V的时候电量也就充满了?会不会出现电压满了电量还不够的情况?

8.4V是最大允许电压,高了会弄坏电池的.
不管新旧不应该大于4.2V/CELL 而高倍率的就应该小于4.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也一直设定在12.0V冲的(原来就知道锂电不能过冲、过放)。
可是同时用的4块锂电,两块ELE的15C/1500的就只能飞3~4分钟了,而两块杂牌的2000的还能飞12分钟!
都是飞450XL大概都用过15~20次
这批的E ...

请尽快与售后联系更换!!
0712-2036857

电化学的产品,很难保证所有产品的品质完全一至。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也会不断改进QC,尽量避免此类情况出现。

网友(2005-11-10):
我在损失了接近10组电池后,也终于学会了!什么都不可靠!特别是厂家的参数!最可靠的还是自己!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还是要准备一个理论上比较好的充电器才能善待自己的心爱的电池。高被率电池充电电压确实不能太高,动力初期容易过载。多节锂电池采用平衡充,对增加寿命是有很大帮助的。多节电池散热一定要注意,运行温度超过45度,电池的寿命就会打折扣。大电流,高温度,过电压都是电池的杀手,尽量避免,会令你节约不少银子。

网友D:
合理的动力搭配非常重要,弄多了,经验数值自己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总结出来的。
我们这的模友,自己DIY马达搭配动力组的时候,在能吊机的前提下,作到电流最小,即电池持续放电最小,能爽吊就是成功。一方面还要在做的飞机上面下工夫,想尽办法偷轻,想尽办法保护电池,这个过程是快乐的,是个探索的过程。买商品马达,在DIY方面会受到限制,因为改动后,质保会取消。一般经济不宽裕的模友,还是DIY吧

网友E:
电池这么贵,还不如买个油动算了

网友F:
原帖由
港农
于 2005-11-12 15:40 发表
电池这么贵,还不如买个油动算了
你买了就知道油动贵还是电动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