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j3为什么起飞 时 不走直线阿?

楼主(2005-10-09):
请问 各位 模兄~!我的 j3为什么起飞 时 不走直线阿?

网友:
没有绝对走直线的,你就不断的修正吧,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前轮前束没调吧...

楼主:
恩!是呀~! 应该 调内倾角 还是 外倾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呀~! 应该 调内倾角 还是 外倾角啊?

内倾角

楼主:
谢谢  水箱 兄~!  还有个问题,我的飞机 滑跑时 用方向舵修正它,打小舵,打不过来,打大舵就歪~!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呀~! 应该 调内倾角 还是 外倾角啊?

不是内顷和外顷,而是前束!主起落架左右两个机轮的前缘向内收一点,就是里八字。再不明白就找修气车的问一下什麽叫“前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水箱 兄~!  还有个问题,我的飞机 滑跑时 用方向舵修正它,打小舵,打不过来,打大舵就歪~!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用中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内顷和外顷,而是前束!主起落架左右两个机轮的前缘向内收一点,就是里八字。再不明白就找修气车的问一下什麽叫“前束”。

哦 我以前 玩房车的时候 前轮也要调 前束角,我总认为车的前束角 分内倾角 和外倾角 两种了~!

原来 是两码事阿?? 谢谢 zongqing52兄了~!

网友B:
把两个轮子并排的起落回往里掰,尽量把转向轮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轮子并排的起落回往里掰,尽量把转向轮调正

谢谢,北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