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忙

楼主(2005-10-09):
本人想制作一架前掠翼飞机,但不知道如何确定重心位置,请各路大虾给指点一下,本人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想制作一架前掠翼飞机,但不知道如何确定重心位置,请各路大虾给指点一下,本人这里先谢谢了........

无论前掠还是后掠,焦点重心的确定方法都是一样的。我所担心的是气动发散的问题。

网友:
如果平直翼的重心能找,平面几何水平过关,那么无论后掠前掠都能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