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抖尾问题!!

楼主(2005-10-09):
大家好!神龙30上次尾桨断裂,皮带损坏!新换了一套!今天起飞出现抖尾现象(尾管也抖)是何原因!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尾轴变型了?还是新尾浆不对称?

网友B:
前后抖 还是颤动 前后看看你的大桨横轴里面的胶圈 颤动你配一下动静平衡

网友C:
尾管抖,难治了
买架新机吧. 这大概是最难治的问题.基本上从桨夹,轴,发动机,尾桨,飞轮,大架,任何一个转的部件不平衡都会震. 有时间找毛病不如换一架算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新买的机机!也没坠机,我再查查原因!!

网友C:
前后抖
如果抖的频率不是很高,多半是头的问题.高多半是尾. 头先查主轴,横轴.

网友D:
水平左右抖动,还是上下抖动???
我就试过上下抖动,找原因找了好久,什么轴也没事,最后原因是我的木桨有问题,换了就没事了.我用的木桨是二手的,桨尖因为刮损过,所以用透明胶贴了一下,两片桨都一样,后来换了碳纤大桨就没事了.

楼主:
可它是左右抖!而且非常有频率!我的直机是新的,上次正常飞行中尾桨的轴承断裂,尾桨甩出,皮带卷曲,发动机上面的塑料传动齿轮报废。换乘新件后就出现了这样左右抖尾问题。本人已经检查竖轴和横轴都没有问题,动平衡不会有问题,尾桨新的,(神龙30)老大们,我是新手,真是不知道问题所在,请赐教!

网友C:
又是神龙
又是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