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450XL能用的高效电机(原配的那个420LF那个好像效 ...
有什么450XL能用的高效电机(原配的那个420LF那个好像效率好低)

楼主(2005-10-09):
有没有好的推荐?
最好效率有90%左右最好

网友A:
马上430LF电机就出来了

网友B:
用华迈的A28-15-2 4000RMP,86g 最大电流28A 是否合适?
一个公布的测试:4.5:1 ,10*6,32A ,8。4V,8800转

网友C:
430LF好像有很多中KV值版本的,用在小暴龙上面应该选哪一款呢?
还有齿轮如果选择,是用多少T的。

网友D:
亚托都在吹430L的3550KV的,好像都在天上飘着那?

网友A:
应该不远了,鸿飞那我订了一颗,嘿嘿

网友E:
台湾这款电机已经上市了!1100台币!
原帖由
tshh
于 2005-10-10 17:53 发表
应该不远了,鸿飞那我订了一颗,嘿嘿
据说效率91%,温升小!

网友F:
430L的3550KV的亞拓新上市無刷馬達,確實很噴!建議搭配13T,温升的確小!

网友G:
才买的,又有新的出来,象个无底洞